求助T型槽平台相关资料或信息

楼主(2022-03-11):
最近刚换工作,接了一个方案在细化

客户要求大底板使用T型槽平台,我网上只搜到T形槽和相应螺栓头部尺寸(GB/T158-1996)标准,T型槽平台一般都是铸铁平台,也要非标定制

这个设备属于非标设备,T型槽的直线度,位置度和宽度公差可以做到怎么样

到时候装配基准调试是不是会很麻烦(领导不让在平台上加销钉孔),铸铁平台生锈了怎么办

之前 一般都是45号钢做大底板,如果用45号钢加工成本是不是很高?求助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听不懂,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丑了点这也是一种

网友:
有国标,自己搜一下,,,,

网友:
T形槽一般是作为连接用,所以对直线度位置度宽度公差要求很松的。要么你单独提出这些要求。

网友:
去看看冲床的工作台面,都是T型槽,另外,铸铁生锈是什么鬼?!

网友A:
45号钢加工成这样确实成本更高!

网友:
都用上T型槽了,还要什么形位公差。T型槽都是用成型刀来做的,无论45钢还是铸铁都是硬铣出来的。

楼主(2022-07-02):
引用 网友A:
45号钢加工成这样确实成本更高!

1200x1400x40大底板用45号加工的,花了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