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做流量矫直

楼主(2022-03-11):
各位大侠好!
下图是一种测试隔膜泵的测试装置,来自美国的ANSI标准。
其中里面有一句用矫直叶片矫直流量,请问什么叫做流量矫直,谢谢

网友:
后文已经解释了,消除紊流。

网友:
“straighten”不能直译成“矫直”,一般在流量计(表)之前后都要设计一段直管段,比如,采用前十后五方法,也就是流量计之前直管段设计成十倍管径的长度,流量计之后的直管段设计成直径五倍的长度。

网友(点评):
就是说为了消除紊流,前面和后面家长管道,谢谢

网友:
矫直叶片,实际是导流叶片,将节流阀出来的流体导流为层流,即消除紊流,使后面侧压管计数更准确,也就达到矫正流量的目的。

网友:
新的产品,学习了!

网友(2023-02-09):
好家伙,几个前辈依次解惑,一下子通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