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3D草图TAB键不能更改坐标系方向怎么办

楼主(2022-03-11):
请问一下SW3D草图TAB键不能更改坐标系方向怎么办

网友A:
当然是找原因啊。比如说键盘坏了就换个键盘啊。

网友B:
是不是快捷键设置有问题,或者键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找原因啊。比如说键盘坏了就换个键盘啊。

键盘没问题,退了重进也没用,看网上说shift+方向也没用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快捷键设置有问题,或者键盘有问题。

不是吧就突然一下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就突然一下不能用了

表示,你遇到的问题在大部分电脑上不能复现,只是个例,只能自个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就突然一下不能用了

重启电脑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你遇到的问题在大部分电脑上不能复现,只是个例,只能自个想办法。

行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电脑看看怎么样?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软件重启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快捷键被更改了- S5 x, A. I+ i,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