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我算得对不对,合不合理给点建议。

楼主(2022-03-11):
链传动

链传动
小链轮直径160带动,大链轮直径970(大链轮上是间断焊接链齿条)重126KG,转速是1小时15转=0.25RPM,大转轮左右是轴承座,需要一个电机。。P=KFV=2×(0.2×126×10)×(3.14×0.97×0.25)=大概384W  转速=0.25×970/160=1.5RPM
选一个400W的电机加一个减速器,总感觉这个转速怪怪的。

网友:
你确定你那个F是指重力,0.2的系数又是个什么鬼?
假设大轮子没轴承,重力还是一样没变化,但转起来肯定不那么顺畅,需要更大的功率才行。

据说P=KFV这公式,K是指工况系数,F指带的拉力,V指带的线速度,还要除一个机械效率,包括传动组件各个环的总乘积,每个环哪怕有90%的效率,多乘几次,总效率也就在60%~80%之间了。所以,你这400W,个人感觉选小了。

网友A:
大链轮直接驱动什么负载?负载功率或者扭矩是多少?你计算公式中的拉力应该不是链轮的重量,链轮重力方向始终是竖直向下的,你要把负载力换算到大链轮的紧边拉力,再代如公式。

网友B:
你的负载呢?大链轮只要转动就行,没负载么?
没负载的话,只需要克服摩擦力做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呢?大链轮只要转动就行,没负载么?
没负载的话,只需要克服摩擦力做功就行

就有要轮子转动 中间有根轴两端是轴承座,总重126   这个功率  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链轮直接驱动什么负载?负载功率或者扭矩是多少?你计算公式中的拉力应该不是链轮的重量,链轮重力方向始 ...

大链轮没有负载了,主要是能转动

网友:
400W?这肯定不对。

网友:
转动惯量怎么说,看这转盘尺寸启动时要过载的吧,预设一个加速度,再把加速度算上,这样就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有要轮子转动 中间有根轴两端是轴承座,总重126   这个功率  能动?

看你加速度多少,如果你愿意花一个小时加速,这功率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是不是应该用转动惯量和启动时间来算电机功率啊?

网友:
安全系数再加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