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装配体中怎么用方程式控制子装配体中的方程式

楼主(2022-03-12):
在装配体中怎么用方程式控制子装配体中的方程式,不能连接可以移到顶层装配体中吗,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软件?S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SW吗?

是呀!

网友:
可以考虑用参考装配体参数的特征来驱动方程式,特征是可以引用装配体,比如某些孔特征用的就是装配体打孔形成的。这时候再用它的尺寸来驱动方程,是不是可以达到效果。楼主的要求不是很明确,所以只能说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