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料带为什么叫“生料带”,怎么还有液体生料带,它们分别怎么用

楼主(2022-03-12):
什么是生料带

生料带,又称水胶布、生胶带,学名聚四氟乙烯带,聚四氟乙烯是四氟乙烯的聚合物英文缩写为PTFE,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见到用到,装修中水电改造时,水电工师傅的下料单里面必写的一样产品,后期的安装洁具时也经常用到,乃至每个家庭都应该必备。它常用于水暖管件的连接处,缠绕在螺纹上起密封作用。使用方法很简单,但如果使用不正确,就会导致密封不佳出现泄漏现象。

为什么叫生料带

其它常规塑料产品都是由塑料颗粒高温融化后制作或者通过其他化学反应制作,而生料带是低温碾压的。聚四氟乙烯生料带(PTFE生料带)是在压力作用下,树脂产生的剩余变形,利用推压成型方法先制成棒材或带材,再将其放在辊压机上滚压,在辊筒压力作用下,便展延成为有一定厚度和宽度的薄带,最后除去助挤剂而得到生料带。

生料带到底怎么缠

1、 生料带 需要顺着螺纹方向缠绕,反了密封性能大大下降;
2、千万不要把所有螺纹都缠上生料带 ,除了避免生料带进入管道,也会降低密封性能。建议从螺纹始端的第二个丝牙开始缠绕,把第一个丝牙留出来;
3、缠绕生料带时需要稍微用力,保证生料带不被拉断的情况下缠绕,这种方式缠出来的 生料带才够紧致牢固,确保密封性;
4、至于生料带缠几圈,相信老师傅一定有自己的心得,但这里提醒大家,让缠绕出来的生料带后半部分厚度大一些,也就是前薄后厚,确保螺纹越拧越紧,增加密封性能;
5、 生料带缠好后,螺纹管道一旦拧紧就不要退丝,否则需要重新缠绕上紧;

什么是液体生料带

液态生料带,也叫无氧胶、厌氧胶、螺纹胶厌氧胶、机械胶。它与氧气或空气接触时不会固化,一旦隔绝空气后就迅速聚合变成交联状的固体聚合物。所谓“厌氧”是指这种胶使用时不需要氧。
它可以在金属螺纹间隙内缺氧固化为高分子塑料,达到密封间隙,锁紧的效果,操作简单,合格率高,耐老化强。由于厌氧胶的使用,才有了无泄漏的发展。
为什么叫它“液态生料带”?因为20年前乐泰公司在市场推广的时候为了更好的让管道安装工理解这个产品的用途,所以经过不断的推广现在已经名震天下,但是它实际是厌氧胶水,是一种化学物质。

厌氧胶怎么用
1、清除管螺纹的油污,并干燥处理;
2、在管螺纹上涂上足量胶液,然后装配、静置(根据需要选择不同颜色,不同强度的胶);
3、安装后3分钟内拧紧并调整好角度,固化后不宜再调整;
4、用于钢、铜、铁管材,环境温度25℃以上,安装24小时后可试压;

网友:
PP 或者HDPE的可以用704

网友:
气管气缸接头的螺纹,上过生料带吗?还怎么缠,呵。

网友:
原来以前一直都缠错生料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