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的线速度

楼主(2022-03-12):
前面发过帖子,大家没人能回答的出来,可能这个真的很难吧,或者是有争议,
1.带轮直径25,选的平皮带厚度是0.5mm和2mm的,问下,这个输送线速度是按25来算,还是按者直径26(25+0.5*2)还是直径29(25+2*2)来计算。
总之还是老问题,平皮带输送的线速度跟皮带厚度有关系吗??  这个难道是世纪难题有争议吗?
2.同步带叠加平皮带,见图片,这种皮带是同步带轮驱动同步带,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计算输送线速度呢?
 这个时候的线速度仍然是同步带的节圆线速度? 还是节圆直径加平皮带厚度的2倍? 又或者是直接用平皮带的外径计算输送线速度?

网友:
真的好难。。。。。。。。。要不你换个简单点的问题问?

网友:
差10mm/s区别太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万一计算精度不够,是不是还要实际测量?测速器也有误差,也需要校准。。。。太难了。

网友:
|shentu发表于 03-12 14:54差10mm/s区别太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万一计算精度不够,是不是还要实际测量?测速器也有误差,也需要校准。。。。太难了。
大佬也知道会差10mm/秒,你还别不服气,你认为及其简单的问题,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总之这不是差多少的问题,是理论计算问题,理论计算都搞不对,还能搞什么呢

网友:
如果是玩票性质的,那就米尺+秒表。如果想玩票大的,可以用进口米尺+进口秒表。

网友(点评):
就服你这“进口”二字,用得极其妙。

网友:
输送线不是一般说速度都是3到10米/分可调吗?小的用调速电机,大的用变频电机,你要精确传动就用伺服配同步带啊,何必纠结那一两毫米,选 电机一般都是按算出来的放大1.5到2倍。没事闲得慌吗?

网友:
那你还要研究皮带伸长率的问题哦。

网友:
皮带变长了,厚度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明显是在增加楼主计算的难度嘛。。。我也补一枪,皮带磨擦会生热,生热后皮带会增长,增长后皮带厚度回到你说的变小了同种工况了。。。。太难了。

网友(点评):
我再补刀,皮带打滑

网友:
楼主你做个实验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比较复杂,还是希望大神用微积分建立数学模型,好好的分析下,得出最精确的答案

网友:
按0.5mm厚时,带轮线速度按25.5计算

网友:
纠结这玩意干什么,按照直径25算也没问题,反正有变频器,肯定能调到位。实际参考线速度公式你就知道,要加壁厚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计算,脑袋想想就行了,皮带平的部分上下线速度肯定是一样的,和滚筒的线速度相同,不可能有两个线速度.和滚筒接触的曲面部分,皮带表面的线速度是需要加上皮带厚度,线速度增加的原因是皮带变形了,上下表面的长度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实际计算皮带工作时线速度的时候就按滚筒直径的线速度计算就行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要纠结这个理论值,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机还是可以调速的。这个题目出得有点偏,偏离了实际使用意义

网友:
皮带线速度根据带轮转速计算v=ω*r,ω=2π*n,如果你要考虑皮带厚度影响,就在带轮半径上再加皮带中性层厚度。
皮带厚度095mm或者2mm,对计算结果影响应该不是很大,你可以计算考虑皮带厚度的计算结果的下误差,看看误差有多少?

网友:
做个实验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