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计算公式求助

楼主(2022-03-12):
老哥们,第一图的红线框里的计算公式里的 “λ”是下图中的“螺栓连接的相对刚度 λ”吗?

网友A:
是的,正常按表格代入数据就可以。另《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对应数据和表达方式如下:

网友B:
同一章节的字符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在每章的开始都有所用字符的定义和单位,你翻翻看,应该能找到。

网友:
这些都是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的吗?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你意思,我上传的照片都是手册上的

网友(点评):
手册名称是啥?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哦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正常按表格代入数据就可以。另《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对应数据和表达方式如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章节的字符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在每章的开始都有所用字符的定义和单位,你翻翻看,应该能找到。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