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的加工

楼主(2022-03-12):
如图的两个零件键槽能否加工? 是不是加工 很麻烦呢? 成本很高呢? 或者说加工难度很大?
1.轴长1200 ,直径50,键槽长度1100
2.套筒外径50,内径50,开键槽

网友:
内键槽线切割,外键槽铣床或者立加,除非你公差要求很高,正常公差没什么难度。唯一一点就是轴键槽长度1100,小点的设备加工行程可能不够

网友:
成本很低下,上面的要求机器大,下面的最便宜可以做到5毛一件,
加工内键槽一般10秒一个啊,

网友:
去买成品它不好吗?比如说花键轴与花键套,要求顺滑移动而对转矩要求不高的,有滚珠花键可选。。。。直接买比自个做成本可要低很多。

网友:
第一个找个一米二以上的铣床就可以,第二个可以用插床、拉床之类的。另外,设计中是应该避免这种长单键结构,如果需要相对滑动,应该用花键。

网友:
你键槽里准备放啥在里面,这么长

网友:
1.用普通铣床即可加工
2.用插床或者拉床加工

网友:
这个零件的键槽加工工艺不复杂,普通机床就能加工,上面社友已经说的很清楚,外圆面的键槽用铣床,内圆面的键槽用拉床加工。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都 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外面好说,里面的太长了       一般设备行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