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方程式参数化设计无法自动重建求助

楼主(2022-03-12):
各位大侠,我也遇到了一个如图所示的同类型问题。使用公式做标准设计时,以往只要改输出参数,solidworks模型都会自动重建,或者按一下重建按钮自动重建。但今天新作了一个零件,突然发现没法自动重建了,每次改完参数,都需要点开相应的零件特征,数据才会在草图或者特征里更新,然后重建,很奇怪,请求诸位大侠帮助!
相关零件已放在附件

楼主:
问题图片如二楼

网友:
你不能先发几个截图吗?

网友A:
首先,方程式报错。
然后,正常显示的方程式中未出现直接手动赋值的全局变量。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没有搞懂楼主的需求。

网友:
我没有搞懂楼主的需求+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方程式报错。
然后,正常显示的方程式中未出现直接手动赋值的全局变量。

那个出问号的我看了下,之前在方程里把他删掉了,不知咋又出来。
我又重建了一个带方程的零件,现在好使了。 之前上传那个是拿同事的图做的,猜测是他软件设置某个地方有问题- -

网友:
没有图片,搞不灵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