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孔内牙扣计算不过使用中却无问题

楼主(2022-03-12):
各位老师,我公司一产品上有一对比较粗的螺纹副,规格为3-3/4”-8UN-3A,母扣材料为ZG230-450,打到规定扭矩值后,螺纹的预紧力能达到200多吨,用设计手册上的公式校核螺牙的剪切强度和弯曲强度均不够,但使用中却没啥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把你计算过程发上来,是不是你计算比较保守?

网友:
螺纹有热处理工艺、计算有安全阈值、螺纹材料不是原材质、应计算材料热处理后的性能、不按原材料性能计算、另一个是安全阈值。你的计算结果如果相差不多、那就是阈值数值给的多、如计算出来的数值差距较大、那就是材料的基本性能搞错了。

网友:
计算的过程有一定的误差吧

网友:
系数的取值问题。工程计算公式大部份符合概率论

楼主:
这个是我的计算,各位老师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螺纹是细牙?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个规格的美标螺纹有每寸4、6、8、10、12、14、16、18,所以我觉得每寸8牙算不上细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个规格的美标螺纹有每寸4、6、8、10、12、14、16、18,所以我觉得每寸8牙算不上细牙

那你有个大错误,实际拧入牙数不是10,实际你要是只拧入10牙,就可能会烂牙。还有,你的法兰直径那么大,拉力就可能不是你这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