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问题

楼主(2022-03-12):
本人遇到一个项目需要用气缸,冶金设备上用的,打算使用国产的气缸,现遇到三个标准的气缸,不知如何选用,请教这方面的大师。
三个标准分别是ISO6431 /ISO15552  /JB1448冶金用气缸
1.ISO15552代替ISO6431 标准了吗?
2.ISO6431和JB1448两种标准的气缸区别是什么,可以代替使用

补充内容 (2022-3-15 22:36):
3.由于是用在冶金设备上,工作温度较高,所以问下大家,除了诺冠,国产有耐高温气缸吗,能达到多少温度?

网友:
您的知道您需要的气缸工况,然后再去选择

网友:
标准代替问题可以去国家标准网做查新,我之前发过一个标准查新的网站。你可以搜搜。
标准选择一般优先选择本行业内的标准,再选国标,最后选择国际标准。大多数国标都是把国际标准翻译过来,再根据国家工业实际制定的。

网友:
用亚德客吧

楼主:
ISO15552已经代替643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