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完齿轮怎样修改模数及齿数

楼主(2022-03-13):
画完齿轮,后续大概率要修改模数及齿数。因为设计在变更。如果是个简单齿轮,我重画即可。但这个齿轮比较复杂,有很多加工及配做的孔。它且相当于一个顶层的零件。如果每次修改删掉重画工作量很大。
目前一般用迈迪和自带的tool-box。
请教大家如何进行齿轮设计变更?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用tool-box,在装配体中可重新编辑。新的问题是tool-box最多齿数是300.如何突破这个齿数限制?
在下这个齿轮比较大。。。

补充内容 (2022-3-18 15:48):
右键编辑tool-box只能改模数,不能其他命令

网友A:
把第一步齿形拉伸改成最后一步齿形拉伸切除

网友:
在零件上合并一个新齿轮

网友:
用插件直接生成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步齿形拉伸改成最后一步齿形拉伸切除

请问这是说用迈迪生成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