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没有横刃,为啥铣孔铣槽都是拿铣刀直接干的?不伤刀吗?

楼主(2022-03-13):
铣刀没有横刃,为啥铣孔铣槽都是拿铣刀直接干的?不伤刀吗?

网友:
难道你认为钻头是靠边缘那条棱在切削?

网友:
多学习一下刀具几何参数,铣刀,比如键槽铣刀,都过中心刃,20厚的铝板,我直接捅穿,一般现在合金刀都刀刃都过中心,可以当钻头钻,一般偶数刃都过中心,3刃不过中心,你自己要看一下刀具,刀刃过中心就可以直接捅到底,不过中心,一般有1MM以上的避空,下刀可以下1以上,螺旋下刀一样下倒底

网友:
推测:您说的没有横刃的铣刀应该是立铣刀,也称之为棒铣刀的,没有横刃。这种铣刀是不能沿轴线方向进给切削作业的,否则会崩刃,不论它是奇数刀刃还是偶数刀刃。而您看到且不能理解的,可以沿轴线进给切削的铣刀应该是键槽铣刀,刀刃数都是偶数,有横刃,所以无论沿轴线进给切削还是垂直轴线进给切削,都不会崩刃。

网友:
键槽铣刀都有横刃的,一般侧铣刀没有横刃。

网友:
都是有程序的,先粗干,再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