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SOLIDWORKS2020软件,打开零件背景是黑色,修改不了,请遇到过的朋友给个指点?

楼主(2022-03-13):
新安装了SW2020版,由2018版升级的,背景无法修改,咋回事?以前版本没这个问题啊,网上查了一下,有说点选“使用软件OPENGL”,可是我的是灰色的,点选不了,求高人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22-3-14 09:25):
修改背景颜色,也只是上图中的白点颜色改变,其余不变,愁人啊,工程图根本看不到线条。

网友A:
使用软件OpenGL
(此选项只能在没有打开任何文件的时候才能勾选或者取消勾选,勾选后将会由CPU负责显示图形)

网友B:
“使用软件OPENGL”必须在没有打开文件时,才能点选,所以打开SW后,不打开任何文件,直接进选项就可以修改了

如果旧版本正常,新版本显示不正常,一个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软件OpenGL
(此选项只能在没有打开任何文件的时候才能勾选或者取消勾选,勾选后将会由CPU负责显示图形 ...

我的“使用软件OpenGL#”始终都是灰色的,不能勾选,刚打开软件,什么文件都没打开的时候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软件OPENGL”必须在没有打开文件时,才能点选,所以打开SW后,不打开任何文件,直接进选项就可以修改 ...

显卡驱动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也不行。

网友C:
多半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卡驱动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也不行。

把SW目录\lang文件夹里面三个注册表文件graphicshardware.reg、userpref.reg、userprefx64.reg重新注入(双击、允许),还不行的话搜一下怎样打开realview的方法弄一下看看,最后就是完全删除显卡驱动再重装的方法(或者先做这一步),注意要下载最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W目录\lang文件夹里面三个注册表文件graphicshardware.reg、userpref.reg、userprefx64.reg重新注入( ...

我的电脑没有这个文件:userprefx64.reg,运行了前两个,没效果,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显卡有问题

以前用SW2016/2018都没问题。

网友(2022-05-18):
引用 楼主:
以前用SW2016/2018都没问题。

您好,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