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传动效率

楼主(2022-03-13):
各位老师
谁有螺旋传动的螺纹头数与效率的关系的计算

网友:
从螺旋传动的机械效率公式入手去考虑。螺旋传动机械效率与螺旋的导程有关系,多头螺纹比单头螺旋的效率提高λ倍(此处λ是多头螺旋的头数)。从道理上也能想通,自己可以推导一遍。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Dy88d7oSUSL8O2dM-dnog
提取码:de1r
这本书里面有点介绍,你可以看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有关系,比较复杂。
总体是头数越多,效率越高,但不是正比关系。
有时间,我后面再分享一下计算公式

网友:
多头螺纹升角大,效率高

网友:
二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