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内撑的结构

楼主(2022-03-14):
前几天想个问题,想不通,请教大家。想对内部圆孔进行内撑,从而对工件进行固定。然后对工件外圆的一些件进行焊接,
一般情况下用工具让三爪张开,是不是有可以自动内撑结构,气动或者是液压的自动进行张开,对工件内圆进行撑紧。

网友:
气动卡盘

楼主:
有大体的结构吗

网友:
网上搜搜应该大把的吧

网友:
液压/气动三爪自定心卡盘,看你的模型比例工件尺寸不小,这么大的卡盘不便宜

网友A:
如果公司有卡盘供应商,直接找供应商问,看图片卡盘尺寸不小,零件又比较薄,三爪夹持会造成一定的内孔变形

网友:
气动或者液压的都有,直接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公司有卡盘供应商,直接找供应商问,看图片卡盘尺寸不小,零件又比较薄,三爪夹持会造成一定的内孔变形

客户想内撑

网友:
你这个变位机模型那家的?

网友:
有这种专门的内撑机构

网友:
这种内撑是很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有标准件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