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界面下面怎么显示这样?

楼主(2022-03-14):
是显卡驱动的原因?只有工程图这样,任何一个工程图模板都是这样
零件、装配图没有这个问题

刚才建了一个零件,发现不能启用带边线的着色方式

是不是和显卡有关系?还是小bug?
之前在上家公司也遇到过,重启软件有时候可解决

网友A:
盗版+显卡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不行了啊

网友:
我要买好的也是盗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盗版+显卡问题

重启电脑,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脑,解决了

那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