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常见错误结构

楼主(2022-03-14):
一、双螺母防松
采用双螺线防松,禁止采用图(a)结构,应采用图(b)结构,下面采用扁螺母,上面采用厚螺母,但考虑到下面用扁螺母扳手进不去,无法拧紧,而只能用两个厚螺母结构,如图(c)。

二、两个定位销应有不同长短
大型箱体的组装往往需要设置数只定位销,禁止将所有的定位销都做成一样的高,如图a,因为同时对准数只定位销进行合箱是比较困难的,应该将定位销作成不一样的长短,如图b,合箱时,先对准一个定位销,就容易一些。

三、在齿轮传动中,大,小齿轮的正确配置
为了安装方便和在齿轮的运行守程中不发生阶梯磨损,在一般情况下,应使小齿轮宽比大齿轮宽大5~10mm,如图c,但如果小齿轮是用塑料制造,则小齿轮的齿宽应比大齿轮的齿宽小些,如图d所示,以免在齿轮上磨出凹痕。

四、经常拆装合的螺钉连接
螺钉连接如图a所示,这种连接的特点是螺钉直接拧入被连接的螺纹孔中,不用螺母,结构比较单、紧凑,使用于结构不能采用螺栓连接的所合,螺钉连接不宜用在采力大或经常拆装的场合,如果经常拆装,易使螺纹磨损,可能导致被连接件报废,如果要经常拆装,则可采用双头螺栓连接,如图b,拧入深度为H,当螺孔为钢或者为表钢时,H≈d;当螺孔为铸铁时,H=(1.25~1.5)d,当螺孔为铝合金时,H=(1.5~2.5)d,螺纹孔H1=H+(2~2.5)p(p为螺纹螺距),钻孔深度H2=H1+(0.5~1)d 。

五、高速轴的中间联轴承器
在高带旋转的轴端悬上安装联轴器时,禁止图a结构,应使得悬臂长度尺量减小,悬臂越大,变形和不平衡重量越大,因此,在悬臂端安装联轴器时,除应尺力减轻联轴器的重量外,还应尺量靠近轴承处。
六、小直径的深孔加工
小直径的深孔加工困难,成本高,效率低,禁止在旋转轴上设计深的、小直径的润滑孔,如图a所示,再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开大一些的孔,必要时,应如图b所示,制成不同的直径。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还是有代表性

网友:
非常棒 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东西好,有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