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垃圾桶设计求助

楼主(2022-03-14):
我现在只知道我设计的智能垃圾桶圆桶质量为20kg 桶底半径为250mm,现在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步进电机,不知道该如何设计齿轮?

网友:
机构原理图都没有,怎么设计,不行的。

网友:
这个直径也就是垃圾桶,有以下问题忍不住想了解一下哈
1.20千克的垃圾桶?
2.垃圾桶使用步进电机?
3.垃圾桶采用齿轮传动的位置是那里?
4.传动的目的是开关盖?
5.得卖多少钱才能保本?

楼主:
老师给的题目没办法  齿轮传动在垃圾桶的底部,目的是为了实现垃圾桶旋转

网友:
你把任务书拿出来啊,这样大家才能想办法帮你啊,你这说的不清不楚的,怎么棒

楼主:
就是这样

楼主:
就是这样的机构,我现在不知道步进电机该怎么选齿轮怎么设计

网友:
转的是内筒吗?内筒又间隔分成了N个空间实现垃圾分类?步进电机的选型和齿轮传动选型都可以搜到方法步骤,主要考虑工况转矩和工况转速再结合结构空间选型,转矩要在垃圾桶满载的工况计算,不单20KG

楼主:
可以加一下您的联系方式细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

这尺寸的桶 要把垃圾分几类啊

楼主:
分成四类

网友:
原理确实比较关键!

网友:
关键是结构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