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的实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3-14):
想用一下凹印,要选择实体,点一下实体确是圆角

楼主:
这一整个特征居然圆角

网友:
实体名称是实时更新的,会以最后一次特征的名字命名。具体的作用和用法去看自带的帮助文件吧。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啊,名字不同而已

网友:
不看书不学习。。。。。。干就完了。

网友:
这个软件学习还是建议买本书,系统的去学!

网友(点评):
哈哈,但是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