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有关控制细微间隙的机械设计

楼主(2022-03-14):
我做实验需要将两块铁片以微米级别的间距相对放置,还需要分别通上阴阳极电源,大佬们能给个机械结构设计的建议吗?

网友:
你的铁片能做到微米级的平面度么

网友:
一个固定,一个装在高精度六轴对位台上就行

网友:
大胆去干就完了。。。。

网友:
微米级算什么,人家纳米级都做出来了,直接买个纳米平台就好了。

网友:
热胀冷缩,已经到达这个尺寸了吧

网友:
铁片之间垫层薄膜垫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里面增加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