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钻斜孔夹具设计

楼主(2022-03-14):
这个定位方案要怎么做啊,工序基准和定位基准怎么选,还有定位元件用什么

网友:
上下做个V字块,上面的V字块用线切割个钻磨套孔

网友:
V型块+端面定位,中批量生产钻模套最好不要直接用φ8的导向孔,钻铰一个大点的孔,内镶硬质合金或淬火的定位套,精度能保持的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