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次摩托车发动机装配干涉问题

楼主(2022-03-14):
上次小弟发帖关于《摩托车发动机装配缸体和电机干涉》的贴,各位大佬都有见解,也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现在将原因弄明白了,也分享出来。

   当时我司怀疑主机厂的箱体和大盖的装配定位螺孔加工有问题,后来我们去看看了,了解了下,主机厂的没有问题,装配电机位置和缸体之间的尺寸也没问题。我们在出发前对自己的产品也做了尺寸检测,也没问题,知道后来才发现了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但是这个人为因素不是装配工的问题,是下采购计划的问题。
   换而言之,我司有两款同一类型的产品,但是外观上有点去,如图:A款红圈出没有凸台:B款红圈处有5mm左右的凸台。就是这个凸台引起的干涉导致装配时就和电机干涉了。
   最后我们总结了下:1、我司生产的产品是合格的。
                                2、我司库房按销售计划单发货,没问题。
                                3、主机厂的装配没毛病。
                                4、主机厂的采购计划有毛病,没搞清楚到底要哪一款产品,是导致干涉的主要原因。

网友:
。。。。。。。系列产品不兼容。

网友A:
就是一个东西,为了改款而改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东西,为了改款而改款

现在的客户不好搞啊

网友(点评):
那时买摩托车,还说什么黑色缸体是精品,铝本色的是一般,精品要贵一千,我就不相信。

楼主:
黑色一般用三轮车上的或者有些侉子上,铝缸用在两轮上多,各有各的优势,这个说不清楚的

网友(点评):
黑色的也是铝缸体,因为我拿刀刮了同事的车看了。

网友(点评):
铸铁的发动机,以水冷的居多。因为啥,材料的特性,铸铁散热不易,铸造流动性差,铸件壁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色一般用三轮车上的或者有些侉子上,铝缸用在两轮上多,各有各的优势,这个说不清楚的

黑色缸体。。。。。难道是铸铁的?
不是表面处理方式不一样,铝本色氧化以及黑色氧化的区别吗。。。。。表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缸体。。。。。难道是铸铁的?
不是表面处理方式不一样,铝本色氧化以及黑色氧化的区别吗。。。。。 ...

载货三轮上一般都是电泳黑,也就是铸铁的,这点没说清楚,铝缸钝化多,但是根据客户要求,可喷漆做其他颜色

网友:
后续怎么办

楼主:
主机厂自己解决

网友C:
感觉两方都有问题,一是主机厂没有说明买那个型号的,二是另一边和他们对接的人员没有发现自己家里有两种型号的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两方都有问题,一是主机厂没有说明买那个型号的,二是另一边和他们对接的人员没有发现自己家里有两种型 ...

我司早就告诉对方了,两个型号都在供货,但是物料代码是不一样的

网友:
那就是对面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们用没用ERP系统,用的话管理也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们用没用ERP系统,用的话管理也不到位。

ERP系统倒是有,他们不会使用,这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ERP系统倒是有,他们不会使用,这是个问题

人工的总没有智能的好用,有先进的系统不用,后面还会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