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做壳体的仿形件啊 大佬们 求助求助

楼主(2022-03-14):
sw怎么做壳体的仿形件啊  大佬们 求助求助111

网友A:
比如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呢

就比如做个篮球的仿形

网友B:
有个指令叫偏移面,偏移0距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比如做个篮球的仿形

多谢多谢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指令叫偏移面,偏移0距离。

没太搞懂啊 咋用这个命令做出曲面的仿形啊 求大佬解惑

网友C:
用组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组合命令

那个我试了 弄不出不来啊

网友:
你是说数模的抽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