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的位置

楼主(2022-03-14):
如图在轴上开键槽,问下这个键槽到轴的断面距离有要求吗?  是不是可以开到轴端面

网友:
可以,典型例子就是电机轴端键槽,是直接开到端面的

网友:
1、距离其实是有要求的
2、可以开到轴端,但一般要配一个压盖

网友:
端面好装配,但是要避免键掉出来

网友A:
我直接说不可以。
为什么,翻翻教材呀,开卷有益。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在抽水机和农业机械上是可以的,但是在精密的传动机械上大家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说不可以。
为什么,翻翻教材呀,开卷有益。

我们有时校核键槽传递扭矩不足时会设计半通键槽,比如,图片2的样子。

不能使用半通槽,在哪个地方能找到理论依据?请教您。

网友(点评):
所谓开卷有益是指让你去翻书,而不是人云亦云。书上肯定有半通的键槽型式,但你不开卷,也是糊涂。

网友:
可以使用图2的结构,为了防止装配到这个轴上面的零件串动。一般可以在端面附件开一个槽,用弹性挡圈定位。

网友:
2种都可以的

网友:
开到端面要有端盖什么的保护键别被震出来。我在这个论坛看到过一个老哥的大型设备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