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动电磁阀用阀岛代替,有必要吗

楼主(2022-03-14):
阀岛在电磁阀多时节约空间比较明显,请问在只有两个电磁阀时是不是有用阀岛代替两个电磁阀的必要性?

网友:
看预留的安装空间,如果预留的安装空间很小,就得想办法把电磁阀集成(中)安装,采用阀岛形式。

另外,采用阀岛安装,可以减少连接管路,使设备显得简洁,干净。

网友:
两个就没必要了,增加成本很多,而且节省不了空间,实在太少了,3个以下我都不用阀岛

网友:
这不是看空间和成本综合考虑吗。。。。 没有什么必须和必须不用的吧

网友: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个无所谓的,如果量不大都不需要考虑成本,量大才考虑成本,实际上多一个电磁阀底座也没几个钱。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数量少就不需要了!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仅提一点建议,因为电磁阀用久了需要更换,,所以建议楼主选购阀岛的时候,考虑一下电磁阀的替换性,我所在的公司有好几处阀岛,都是上边只剩一个或两个正常的电磁阀,然后旁边另外挂着几个形状不同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