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盒子的作用

楼主(2022-03-15):
平时这种盒子,或者说是箱盖,都是四边两刀折起,边角焊接后打磨。上次偶然机会看到有一家专门做钣金件的公司的产品,如下图,不知有什么好处,自己画出来想了想,难道这样弄仅仅是为了得到角上的自然折弯圆角?希望大家来说下自己的想法

楼主:
折弯的刀数倒是没有增加,还是8刀,但是折弯时的可控有待商榷

网友:
看材料,如果是不锈钢材料采用这种结构焊接部分会减少。

网友(点评):
焊接会增加,本来是2个焊缝,现在是三个焊缝

网友:
这种加工难度大点,但碰角处形状控制会更好一些。

网友:
外行看也就那样,内行估计对这个很有研究兴趣;
毕竟四个角是R角,底面和边也是圆角,再把喊疤打磨一下,完了,看不出来怎么做的了;

网友:
边角上焊后打磨形成的圆角是不是更容易接受,这个焊接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最后折弯的时候刀模是不是够不到两头。

网友:
有差异化,有卖点,成本却没增加多少

网友:
应该是为了保留圆角,外观更好,不错的方法

网友(点评):
焊接打磨成圆角似乎也不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弯的刀数倒是没有增加,还是8刀,但是折弯时的可控有待商榷

动画咋整的

网友:
这种结构多半用在机箱柜门上

网友:
外形更美观,后续焊缝打磨工艺简单、质量可靠。

网友:
外观上肯定是这种好看
结构强度其实没有多大差异
其次就是焊接工艺上的区别吧

网友B:
我有点好奇,下面那个折弯的动画是SW的什么插件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好奇,下面那个折弯的动画是SW的什么插件做的呀

想多啦,就是把折叠特征压缩后,再逐一解压缩而已

网友:
应该为了外观好看  还有就是没了角焊缝 更适合自动焊接

网友:
我很好奇的是,没有缝隙,怎么缝焊?

网友:
有钱,有时间,有客户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赞!

感谢分享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A:
动画咋整的

录屏软件,录下钣金画图的步骤截图,装配动画也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截一些图片而已

网友D(2023-08-07):
就是为了棱角过度自然好看,很多都是这么处理的。但是对喷粉要求高,棱角处容易脱粉,掉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为了棱角过度自然好看,很多都是这么处理的。但是对喷粉要求高,棱角处容易脱粉,掉皮!

折弯工边干活边骂

网友:
正确,避免利角,避免打磨不统一

网友(2023-09-06):
四个角的圆半径比较大时,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2024-08-01):
点赞!. j6 y. T* }( C3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