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牙与细牙螺纹,如何选择?有啥区别?

楼主(2022-03-15):
试问精细到何种程度的螺纹可以称为细牙螺纹?我们不妨这样来定义,所谓粗牙螺纹,可以定义为标准螺纹;而细牙螺纹是相对粗牙而言的,在同一公称直径下,每英寸所含的牙数不同,也就是螺距不同,粗牙螺距大,而细牙螺距小。也就是说,对于1/2-13和1/2-20两种规格来说,前者就是粗牙而后者就是细牙。因此表示为1/2-13UNC和1/2-20UNF。

既然同一个公称直径存在两种不同的螺纹规格,那么粗牙与细牙螺纹如何选用呢?

粗牙螺纹

所谓粗牙其实就是指标准螺纹,在无特殊说明下,我们一般购买的不锈钢螺丝等紧固件都是粗牙。

粗牙螺纹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强度,互换性好,且有标准可对照,一般来说粗牙应该作为最优选择;

与细牙螺纹比,因螺距大,螺纹升角也大,自锁性就差,在振动环境需加装防松垫圈、自锁装置等;优点是拆装方便,与之配套的标准件齐全,容易互换;

粗牙螺纹标注时不需要标注螺距,如M8、M12-6H、M16-7H等,主要做联结螺纹使用。

细牙螺纹

细牙和粗牙正好相反,是为了补充粗牙螺纹满足不了的特殊使用要求而规定的,细牙螺纹也有螺距系列,细牙的螺距更小,因此其特点是更利于自锁、防松,且牙数更多,可降低泄露的作用,达到密封的效果。在一些精密场合,细牙的不锈钢螺丝更方便精确控制、调整。

缺点是抗拉值、强度较粗牙低,且螺纹容易损伤,不建议多次拆装,与之配套的螺母等紧固件也许同等精确,尺寸稍有误差,容易使得螺丝螺母同时损坏。

细牙螺纹主要用在液压系统的公制管件,机械传动件,强度不足的薄壁件,受空间限制的机内件及自锁性要求较高的轴上等。细牙螺纹标注时必须标注螺距,以示与粗牙螺纹的区别。

粗牙与细牙螺纹如何选用

粗牙螺纹与细牙螺纹螺丝在用途上都是做紧固用。

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细牙螺纹的自锁性能好,因此抗振动防松的能力强,但由于螺纹牙深度浅,承受更大的拉力的能力比粗牙螺纹差。

在不采取防松措施时细牙螺纹的防松效果比粗牙的好一些,一般用于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做调节用时,细牙螺纹更具有优点。细牙螺纹的缺点:不适合在组织过分粗大、强度差的材料上应用,拧紧力偏大时,容易滑丝。

网友:
细牙螺距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