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四棱体的四个顶点怎么确定?用cad也行

楼主(2022-03-15):
不一定是四棱体,顶面可以不是一个平面。

网友A:
12.3+7.7=12.6+7.4,对边平行,这两个条件与60度锐角冲突,条件不陈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7.7=12.6+7.4,对边平行,这两个条件与60度锐角冲突,条件不陈立

没看懂,这四个数是高度方向,和平面60度有啥关系?

网友:
拿SW画一下。另外,这个题目的叙述是个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这四个数是高度方向,和平面60度有啥关系?

看成一个平面内的尺寸了,用SW画一下吧

网友B:
条件不够完全约束

网友:
两条中线交于一点,B+D=20,A+C=20,就能全部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够完全约束

蟹蟹

网友:
根据计算:12.6/7.4=1.7    12.3*2/9(1+1.7)=9.11    9.11*1.7=15.489.这两个顶点确定了,另两个顶点也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12.3*2/(1+1.7=9.11)

网友:
根据计算:12.6/7.4=1.7    12.3*2/(1+1.7)=9.11    9.11*1.7=15.489.这两个顶点确定了,另两个顶点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