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展开与实际加工误差

楼主(2022-03-15):
螺旋面在实际焊接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怎么改正

网友:
板厚误差

网友:
这发量,实名羡慕

网友:
空间的东西就是不好做啊

网友A:
设计手册里面的正螺旋叶片展开计算公式难道是印错了?我按书上那个公式画的d121(轴径)xD400(成型后的螺旋叶片外圆)XT320(螺距或者叫节距),螺旋叶片(板厚5mm),采用冷拉制作工艺,结果螺距w从320变成了340-350,外径也从400变成了420.好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里面的正螺旋叶片展开计算公式难道是印错了?我按书上那个公式画的d121(轴径)xD400(成型后的螺旋 ...

用计算公式计算的数据好像要乘以一个系数,板厚越大,螺距与螺旋外径偏差越大。 我在金林钣金看到这句话 “对于用多片叶片焊接后拉制的方法加工,由于叶片的内外径被拉伸变形,按此方法下料会产生螺距变长。为此增加变径系数 t,t 值控制在0.88~1之间,此系数即按基准方法计算的内径的百分比,用户请根据经验确定 t 的数值,用拉制方法加工螺旋叶片时,建议 t 值为0.95较为合适。”    这个系数也得根据经验来确定。  可以用金林钣金这个工具来帮助自己。

网友(2022-04-23):
引用 楼主:
用计算公式计算的数据好像要乘以一个系数,板厚越大,螺距与螺旋外径偏差越大。 我在金林钣金看到这句话  ...

感谢大佬热心回复!钣金展开对于小白而言,可能真的唯有依靠相关软件来绘制可能更方便。话说您提及的金林钣金展开软件与云南何工的钢构CAD哪个更准确些呢?实在不行,准备购买这种软件去了。

网友(2022-06-06):
都用金林钣金的

网友(2022-08-25):
这是变径螺旋叶片,上下叶片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