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螺母的预紧

楼主(2022-03-15):
滚珠丝杠螺母的预紧:我就做个两个用丝杠的项目也没预紧,所以不太熟。
刚才看手册的几种预紧方式,说预紧都是丝杠厂家做的,用户不能自己预紧是吗?
作为非标机械设计者和使用者,丝杠需要我们预紧吗

网友:
个人没做过预紧,都试跟供应方提要求,他们提供产品,来货直接安装就行。

网友:
正常不需要的

网友:
设计需要提要求  使用不需要自己预紧

网友:
目前最常用预紧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双螺帽的,两头拉伸,通过这种方式预紧降低间隙;
另一种是钢珠大,通过类似过盈配合减小间隙;
这两种都是没办法调的,只有供应商那边调好了发货的;

网友:
买直径间隔2微米的滚珠丝杠滚珠整个系列。
更换滚珠,转动螺母,凭手感,别太紧也别太松。
听上去好像挺复杂,实际,整理好一个干净合适的工作台,准备好耐性,试几次,感觉就出来了。

网友:
直接选型带预紧的丝杠不就好了

网友:
买成品就好。  同样尺寸丝杆有预压跟无预压的
黑田精工滚珠丝杆、THK滑轨、PBA直线电机  一级代理
定制 直线模组(丝杠/直驱),多轴运动平台(大理石/铸铁),片库/版库(Lordport),晶圆预对准模块(Pre-Alignment),晶圆搬运机械手(Wafer Handling Robot)
微信同号1802117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