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翻板式挡水板

楼主(2022-03-15):
碰到一个产品,没什么经验,平时趴在地面上,用的时候翻转90°打开,挡水高度为1 m,传动机构藏着右侧的箱子里,请教一个各位前辈用什么机构传动比较简便,安装空间能尽量减少,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看图示的意思可以用齿轮+涡轮蜗杆传动?

网友B:
防水、耐碰、有强度!

网友:
做成下降式的闸门

网友C:
这要看你的使用频率跟防水要求吧,频率很低要求不高就直接一个电动葫芦钢丝绳加导向轮。

网友B:
建议把右边的机构箱位置抬高一些,一米的挡水板,真实挡水工况想象就不太妙啊

网友B:
使用频率低,建议就要人力驱动方式,简单可靠。一般分使用升起时操作方便,还是复位放平时操作方便两种。选择好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示的意思可以用齿轮+涡轮蜗杆传动?

恩恩,看着像是,我有个疑问,做成齿轮+涡轮蜗杆的话图里空间好像不太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耐碰、有强度!

对的,是要有这几个特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前辈可以指教一下吗

楼主:
下降式的话需要挖的槽比较深,现场条件有点不允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的使用频率跟防水要求吧,频率很低要求不高就直接一个电动葫芦钢丝绳加导向轮。

频率不高的,只有汛期需要,防水的话是挡1m的水深,作为一个防水安全产品吧。您说的电动葫芦加导向轮的方案好像挺容易实现的,就是不知道安全系数可靠性这些怎么样,我去看看,谢谢前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右边的机构箱位置抬高一些,一米的挡水板,真实挡水工况想象就不太妙啊

恩恩,这个确实是,要再高一些安全点,我现在没有很合适的传动机构,前辈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频率低,建议就要人力驱动方式,简单可靠。一般分使用升起时操作方便,还是复位放平时操作方便两种。选 ...

谢谢前辈指点,频率是不高,汛期才使用的,但是门洞尺寸有4.6m左右,考虑挡水强度的话,平时还有叉车通行,闸门会做的比较重,人力启闭的话会不会有点重了,做个手摇式的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电缸,,,,,

电缸没接触过,谢谢前辈提醒,我去研究一下,电缸是不是可以控制XY两个行程啊

网友E:
好好的设计!上次郑州大水后,魔都展示的挡水板看着就吓人,还是应该由专业的机械人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设计!上次郑州大水后,魔都展示的挡水板看着就吓人,还是应该由专业的机械人来设计

恩恩,安全产品还是要注意,自己经验不足还是要多请教学习。前辈看的魔都的挡水板是什么形式的啊,我正巧也在魔都

网友(点评):
就一块薄插板,糊弄人!

网友:
不知如何发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安全产品还是要注意,自己经验不足还是要多请教学习。前辈看的魔都的挡水板是什么形式的啊,我正巧 ...

那估计是那种组合式铝合金挡水板吧

楼主:
回复的时候上头就有个插入图片的按钮啊

楼主:
谢谢前辈,学习了,人工操作确实更安全可靠,就是现在老板给了个任务,让我设计一款手电两用的,电动的我就有点头疼了,在前辈这个方案里改个电动葫芦吗

网友B:
老板是为了谈判准备的两套方案,用电的可远程控制。驱动机构只要把握住防水、皮实来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是为了谈判准备的两套方案,用电的可远程控制。驱动机构只要把握住防水、皮实来用即可

恩恩,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前辈

楼主:
目前还只是方案阶段,还没有细化呢,头疼怎么驱动比较合适

网友F:
你这个本身是挡水板,那么电气设备就不能放到很低的地方;电气设备在低处就有被水淹的可能。
机械传动机构也尽量放到高处,在低处就有可能被水淹,易生锈。

而且,平时要经受各种车辆碾压、行人经过,挡水板要能承受各种冲击、震动;
这就要求挡水板本身强度足够(钢筋水泥预制板?)。

再有,挡水板与基础如何铰接?挡水板与传动机构如何铰接?
这两个铰接做死了,冲击、震动会不会使它们破坏?
这两个铰接做活的,怎么做?需要技巧。

第四,4.3m长,很笨重的挡水板,单侧施力好像不合理。

虽然没有给你提供具体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些事项应该是必须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本身是挡水板,那么电气设备就不能放到很低的地方;电气设备在低处就有被水淹的可能。
机械传动机构 ...

恩恩,谢谢前辈,把相关的技术要点都总结出来了,有些问题考虑过有些确实考虑的不完善,列出来一下子思路清晰了不少,谢谢啦

网友F:
换个思路呢?
如果有可能,把它放到门顶上,像电梯那样但是做成绞车形式。
另外记得加上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思路呢?
如果有可能,把它放到门顶上,像电梯那样但是做成绞车形式。
另外记得加上抱闸。

谢谢前辈指点,这个方案考虑过,可以较好的解决电机防水和闸门启闭的问题,但是闸门放下来以后的密封措施我们没想到好的处理办法,可能需要布置一些手动的压紧机构,前辈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点评):
你原来方案是怎么解决漏水问题的?侧面与原来没什么区别;下面也不比原来方案差多少;一点不漏的话比较难。好好设计一下橡胶密封挡?可能需要试验。

网友G:
感觉不需要动力,水来时手动掀起来即可,水深1米,恐怕水早将电机及电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不需要动力,水来时手动掀起来即可,水深1米,恐怕水早将电机及电器短路了,

没有动力的话板子有点重啊,考虑加气弹簧助力吗

网友H:
这种有创意,隐形的门卫

网友:
最佳方案。简单耐用免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学习了,人工操作确实更安全可靠,就是现在老板给了个任务,让我设计一款手电两用的,电动的我 ...

可以考虑将上图中的配重块改成一个卷扬机就成电动了,

网友I:
链轮是不是就可以把电机安装在上侧  用链条传动

网友J:
必须按照图上的这样布置?
如果压缩空气供应方便,搞个气缸驱动的,耐水耐造。
刚刚减速机带链轮链条的,也很方便啊。

网友:
可以借鉴以下超商的防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必须按照图上的这样布置?
如果压缩空气供应方便,搞个气缸驱动的,耐水耐造。
刚刚减速机带链轮链条的, ...

没有要求吧,现在还只是自己做的方案,还在考虑哪种方式更可靠,安装最方便,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有创意,隐形的门卫

谢谢谢谢,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样子又不大,直接人力手摇多省钱

我也想手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链轮是不是就可以把电机安装在上侧  用链条传动

可以是可以,考虑有些开放性场合,只有矮墙,上面可能没有空间布置,或者需要自己立一个门头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学习了,人工操作确实更安全可靠,就是现在老板给了个任务,让我设计一款手电两用的,电动的我 ...

手动增加成本,这个东西肯定是要电动的,重要防水单位,汛期电力是可以保证的。
而且不需要远程遥控。本地搞一个水位计就行。

这个挡水门只是整套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还要有其他系统联保。

你老板的想法不靠谱。和他好好聊聊。

网友:
手摇是邪路。

网友M:
用两个齿轮中夹一个小齿轮坐四分之一圆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动增加成本,这个东西肯定是要电动的,重要防水单位,汛期电力是可以保证的。
而且不需要远程遥控。本 ...

好的,谢谢前辈,确实很有道理,我找机会跟他聊聊

楼主:
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两个齿轮中夹一个小齿轮坐四分之一圆运动

恩,是个方案,现在主要在考虑一个既可靠、又能尽量减少安装空间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两个齿轮中夹一个小齿轮坐四分之一圆运动

为什么用两个齿轮夹一个小齿轮呢?

网友N:
平时使用频率不高可以考虑用人直接手动加插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N:
平时使用频率不高可以考虑用人直接手动加插销,简单。

想象一下,凌晨暴雨。

网友(2022-05-11):
方案一:加一个小型液压
方案二:用滑块传动代替齿轮传动,外加一个气动传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恩,是个方案,现在主要在考虑一个既可靠、又能尽量减少安装空间的方案

lz这个项目搞定了?

网友O:
通常汛期是有大雨通知的气象局基本可信,正常值班的厂务也会有,人工其实成本相对会低而且后续的检修维护程度也小,如果是采用电动的话,我觉得是增加成本的,小公司使用的话不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这个项目搞定了?

没有呢,只是前期方案,老哥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通常汛期是有大雨通知的气象局基本可信,正常值班的厂务也会有,人工其实成本相对会低而且后续的检修维护程 ...

恩,是这个道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O:
通常汛期是有大雨通知的气象局基本可信,正常值班的厂务也会有,人工其实成本相对会低而且后续的检修维护程 ...

电动能增加多少成本?

预报不准,深夜大雨,泡一次汤的损失更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电动能增加多少成本?

预报不准,深夜大雨,泡一次汤的损失更大。

电的成本其实不大,我的意思是相应的电气元件以及后续检修老化之类的成本。人工的话起码现在我个人认为是廉价的。我们这有24小时值班的,而且通常的汛期会额外再添加人员。一般的预报会提前,尤其是大雨,而且电动的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深夜大雨,又无预报怎么开启,靠传感器自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的成本其实不大,我的意思是相应的电气元件以及后续检修老化之类的成本。人工的话起码现在我个人认为是 ...

前面楼层有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