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箍结构

楼主(2022-03-15):
如图是一个卡箍,是塑料注塑的,比起以往的卡箍,只要一按压两侧就可以通过倒钩锁住。可以省很多时间。
现在我想能不能通过简单的改动,不侵害到别人专利。
各位大侠觉得在结构上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或者说自己想一种可以注塑的方式来时间快速的suo

网友(点评):
谢谢拉,集思广益,感觉这个是一次性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是困扎网线、电源线之类的

网友(点评):
嗯嗯,看起来好像是的

网友:
关键要知道他专利保护的是啥?比如是2齿的钩子,你就改成3齿或1齿

网友(点评):
这样做些微调也算么?

网友(点评):
大多专利就是这样的

网友:
把倒挂齿翻过来,设计到对面,它用2个齿,你可以用一个齿,把齿设计的厚一点。有这个参考,你可以开动脑筋在上部转动位置再做改进,就是你的产品。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拉。不过设计到对面是什么意思,能告知一下么?

网友(点评):
它的卡扣齿在右边,你设计到左边。

网友:
就是让你抄袭的不那么那么明显。

网友:
参数改变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塑料卡扣不常见!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