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的选型

楼主(2022-03-15):
望大佬们帮帮忙,初次电机选型,难以把握现有的电机
额定电压:24V
空载转速:1360RPM
额定转速:1000RPM
额定电流<=0.25A
最大转矩:0.35kg·cm
停转电流:0.7A
减速比:4.4
该电机给到电压12V时就满足了工作条件,请问小子该怎么确定12V时电机的转速?
拜托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是在试验台上去测12VDC下的空载转速和负载转速。没有试验台可以通过电磁公式计算,但是,需要对知道直流电机的其他电磁参数。直流电机转速公式:  n=(U-IR)/Kφ,其中U为电枢端电压,I为电枢电流,R为电枢电路总电阻,φ为每极磁通量,K为电动机结构参数。

你在网上找《电机学》系统性看看。

额定电压24V的电机,你为什么要用在12VDC呢?

网友B:
直接选12V的电机不行么

网友:
可以用测速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是在试验台上去测12VDC下的空载转速和负载转速。没有试验台可以通过电磁公式计算,但是,需要 ...

之前买这个电机的时候,没有详细的参考数值,只能找额定稍大些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12V的电机不行么

当时选电机的时候没有参考值,只能找同行差不多的产品的电机看看

楼主:
我这里没有测速仪

网友:
问商家最快,不过要靠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有测速仪

这里有哇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测试转速   电机的参数不全或者电机工艺等缺陷    计算出来的未必准确

网友:
找厂家要测功曲线,可以估算。

楼主:
嘿嘿,到时候找老板申请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