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阻挡气缸回弹

楼主(2022-03-16):
求助各位大佬:新设计个倍速链输送线,用阻挡气缸挡工装板,但是每次到位后,工装板都会回弹,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回弹是能量没有完全吸收,阻挡气缸可以调缓冲阻尼的。要不就是阻挡气缸选小了,一般样本上都有传送带上的负载和速度对应某一规格气缸的曲线。

网友:
要加装止回块~misumi 怡合达 有标准件,也可以自制~

网友:
止回块搜搜

网友:
增加缓冲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所在的公司曾经分析过。最终找出了原因。
是因为阀岛窜气的问题,具体原理可以去查询一下。 解决办法就是选择带被压保护的阀片即可。

网友:
用缓冲阻挡器

楼主:
谢谢各位,换了一个大的阻挡气缸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