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想要装配好,这些基础要记牢

楼主(2022-03-16):
滑动轴承的装配

滑动轴承是一种滑动摩擦性质的轴承,特点是工作平稳、可靠噪声小、能承受重载荷和较大的冲击载荷,根据结构形式不同可分为整体式、剖分式和瓦块式等。

(1)整体式滑动轴承的装配整体式滑动轴承俗称轴套,也是滑动轴承中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主要采用压入和锤击的方法来装配,特殊场合采用热装法,多数轴套是用铜或铸铁制成,装配时应细心,可用木锤或锤子垫木块击打的方法装配,过盈尺寸公差较大时则用压力机压入。无论敲入或压入都必须防止倾斜,装配后,油槽和油孔应处在所要求的位置。

装配后变形的轴承,应进行内孔修整,尺寸较小的可用铰刀削,尺寸较大的则用刮削。同时注意控制与轴的配合间隙在公差范围内,为防止轴套工作时转动,轴套和箱体的接触面上装有定位销或骑缝螺钉。由于箱体和轴套材料硬度不一样钻孔时,很容易使钻头偏向软材料一边,解决方法:一是钻孔前用样冲靠硬材料一边冲孔,二是用短钻头,以增加钻孔时钻头的钢性。

(2)剖分式轴承的装配剖分式轴承又称对开轴承,具有结构简单,调整和拆卸方便的特点,在轴瓦上镶上两块轴瓦,在接合处用垫片来调整出合理的间隙。

① 轴瓦与轴承体的装配上下两轴瓦与轴承体内孔的接触必须良好,如不符合要求以厚壁轴瓦的轴承体内孔为基准,刮研轴瓦背部,同时应使轴瓦的两端台阶紧靠轴承体两端。薄壁瓦只要使轴瓦的中分面比轴承体的中分面高出0.1mm左右即可,不必修刮。

② 轴瓦安装在轴承体中无论径向或轴向都不允许有位移,通常用轴瓦两端的台阶来止动定位或定位销定位。

③ 轴瓦的配刮对开式轴瓦一般都用与其相配的轴研点,一般都是先刮下轴瓦,然后再刮上轴瓦,为了提高效率在刮下轴瓦时可不装上轴承瓦及盖,当下轴瓦的接触点基本符合要求时,再将上轴瓦及上盖压紧,并在刮研上轴瓦时,进一步修正下轴瓦的接触点。配刮时轴的松紧程度可随刮削次数的增加,通过改变垫片厚度调整。当轴承盖紧固后,轴能轻松地转动而无明显间隙,接触点符合要求即配刮完成。

④ 轴承间隙的测量轴承间隙的大小可通过中分面处的垫片调整,也可通过直接修刮轴瓦获得。测量轴承间隙通常采用压铅法,取几段直径大于轴承间隙的铅丝,放在轴颈和中分面上,然后拧紧螺母使中分面压紧,再拧下螺母,取下轴承盖,细心取出被压扁铅丝,每取一段使千分尺测出厚度,根据铅丝的平均厚度就可以知道轴承间隙。一般轴承的间隙应为轴直径的1.5‰-2.5‰(mm),直径较大时取较小的间隙值。如轴直径是60mm的轴承间隙应在0.09-0.15mm之间。

滚动轴承的装配

滚动轴承具有摩擦小、轴向尺寸小、更换方便、维护简单等优点。

(1)装配的技术要求① 滚动轴承标有代号的端面应装在可见方向,以便更换时查对。② 轴颈或壳体孔台阶处的圆弧半径应小于轴承上相对应处的圆弧半径。③ 轴承装配在轴上和壳体孔中后,应没有歪斜现象。④ 在同轴的两个轴承中,必须有一个随轴热胀时产生轴移动。⑤ 装配滚动轴承时,必须严格防止污物进入轴承内。⑥ 装配后的轴承,须运转灵活、噪声小、工作温度一般不宜超过65℃.

(2)装配方法装配轴承时,最基本要求是要使加的轴向力,直接作用在所装轴承的套圈的端面上(装在轴上时,使加的轴向力要直接作用在内圈上,装在孔上时使加的作用力要直接作用在外圈上)。

尽量不影响滚动体。装配的方法有锤击法、压力机装配法、热装法、冷冻装配法等。

① 锤击法用锤子垫上紫铜棒以及一些比较软的材料后再锤击的方法,要注意不要使铜末等异物落入轴承滚道内,不要直接用锤子或冲筒直接敲打轴承的内外圈,以免影响轴承的配合精度或造成轴承损坏。

② 螺旋压力机或液压机装配法对于过盈公差较大的轴承,可以用螺旋压力机或液压机装配。在压前要将轴和轴承放平,并涂上少许润滑油,压入速度不宜过快,轴承到位后要迅速撤去压力,防止损坏轴承或轴。

③ 热装法热装法是将轴承放在油中加热到80℃-100℃,使轴承内孔胀大后套装到轴上,可防止轴和轴承免受损伤。对于带防尘盖和密封圈,内部已充满润滑脂的轴承不适用热装法。

(3)圆锥滚子轴承间隙是装配后调整的,主要方法有用垫片调整、用螺钉调整、用螺母调整等。

(4)装配推力球轴承时,应首先区分出紧环和松环,紧环的内径直径略小点,装配后的紧环与轴在工作时是保持相对静止的,它总是靠在轴的台阶或孔端面处,否则轴承将失去滚动作用而加速磨损。

网友:
理论不结合实际,一学就懂,一用就废;

网友:
学习一下,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