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件公差

楼主(2022-03-16):
请教一下大家,焊接件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你们公司怎么规定的?国标的也有分了好几个级别,不知道大家具体产品按哪个精度来做;

网友:
标准是参考,具体公差可根据工厂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参考国标,根据自己工厂的设备能力和人员素质来修正

网友A:
你都给公差了那多半是要焊后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给公差了那多半是要焊后加工了。

焊后加工也按机加公差,我标题写的意思是非机加表面的公差

网友:
给高了做不出来,合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