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轮往复循环的结构

楼主(2022-03-16):
这个结构,带这个弹簧起什么作用,去掉又会怎么样,相似水平的结构中,没看到别人用这个弹簧啊

楼主:
补一张实物图

楼主:
期待大神们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A:
负载是怎么样的?减小惯量吗?

网友:
我见过前同事有类似的方案,就是为了给一个向上的力,怕电机的力不够……

网友B:
配重,防止同步带断裂,机构下坠;或者用的不是带刹车电机,防止断电下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重,防止同步带断裂,机构下坠;或者用的不是带刹车电机,防止断电下坠

这款机子弹簧是从下往上拉的,同前面的相反。。作用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怎么样的?减小惯量吗?

负载约100公斤

网友:
可能是配重。

网友C:
同感觉是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觉是配重

老鹰能看一下吗?

网友:
"相似水平的结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是差不多类似的运行环境、结构?
或者是水平运动?
从图片看是垂直运动,因为你拍的照片看起来像是这样的,根据负载和运行速度等参数,结合伺服电机及减速机,自己算一下,电机能否驱动负载升降,这里主要是升的力会大些,力不够的话弹簧就是来平衡负载的“配重”,力够了,再来算转动惯量。不过这里加了弹簧,对惯量的影响有些复杂,也许会起到负面作用。

网友:
配重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配重,减少皮带拉力,但是不是恒载荷那种。

网友:
这种结构应该是垂直安装使用的,防坠落,也有直接用气缸的

网友:
没有这个弹簧,你的电机又不带刹车的话,在停电的情况下,你这整个机构肯定会往下滑

网友:
单从图片上来看,类似缓冲器作用,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