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管疲劳讨论

楼主(2022-03-16):
剧情是这样的,钢厂采购8mm的实心管,抗拉在600左右,然后回来拉长,直径拉到7mm,抗拉700,管子是要做疲劳的,问下这波操作下来,抗拉加强了,对疲劳是好的我理解,但是这个拉长,会不会降低管子的疲劳极限,会不会有微裂纹?有没有大佬来分析一波?或者如果做测试的话,怎么验证,表面磁粉探伤么?

网友:
小时候,村里盖房子,买回来的钢筋,都会用两台四轮拖拉机拉钢筋

楼主:
嗯,实心,冷拔

网友:
学校只有体育老师?

网友A:
实心管? 是实心的 还是 管?
没见过
请楼主上图 或举例说明
我们见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心管? 是实心的 还是 管?
没见过
请楼主上图 或举例说明

就是盘条,大卡车上经常运的,一卷一卷的那种,直径8mm的盘条

网友:
这是害人。
用是能用的,而且确实是把钢材的强度提高了,问题是,也把钢材拉得韧性降低了,只要一过载,本来还可以撑多一会,结果可能突然就断裂了。
害人!

网友:
这样用后期出问题,责任都是你的了

网友:
如果是一两次的轻微超屈服,那么对疲劳强度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你提到这个是“来回拉长”,对疲劳的影响就不好说的,如果有拉伸和压缩循环,那么已经是明显的应变疲劳了,已经造成损伤了,但并不一定出现裂纹,所以这个还是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