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拉可以提高抗拉强度么?为什么

楼主(2022-03-16):
冷拉可以提高抗拉强度么?为什么?

网友:
冷作硬化,金属纤维方向,拉了更紧密

网友A:
冷拉使材料的内部拉应力超过了屈服强度,未超过极限强度,屈服强度值提高了。

网友B:
冷作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拉使材料的内部拉应力超过了屈服强度,未超过极限强度,屈服强度值提高了。

这我理解,但是提高的不仅是屈服,抗拉强度也提高了,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是不是晶粒拉伸后破碎细化了,位错缺陷也增加了,所以抗拉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作硬化

没说抗拉强度提高啊,,,,

网友C:
金属材料在常温或再结晶温度以下的加工产生强烈的塑性变形,使晶格扭曲、畸变,晶粒产生剪切、滑移,晶粒被拉长,这些都会使表面层金属的硬度增加,减少表面层金属变形的塑性,称为冷作硬化。金属在冷态塑性变形中,使金属的指标强化,如屈服点、硬度等提高,塑性指标如伸长率降低的现象称为冷作硬化。冷作硬化的过程中材料的弹性模量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D:
看下试样的拉伸曲线就会明白了,屈服极限之后还有一个抗拉极限。拉伸是拉过屈服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试样的拉伸曲线就会明白了,屈服极限之后还有一个抗拉极限。拉伸是拉过屈服极限。

嗯,我知道,冷拉是要用大于屈服的力来拉的,拉完屈服也提高我也理解,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抗拉也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材料在常温或再结晶温度以下的加工产生强烈的塑性变形,使晶格扭曲、畸变,晶粒产生剪切、滑移,晶粒被 ...

这就是百度百科上的,我看过,但这里面没提到会提高抗拉强度啊

网友E:
明显提高,但和抗拉强度试样要求不合,所以不能说提高了抗拉强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冷拉是要用大于屈服的力来拉的,拉完屈服也提高我也理解,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抗拉也提高了

我也不明白,抗拉没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提高,但和抗拉强度试样要求不合,所以不能说提高了抗拉强度。

没动,大佬,能说的更明白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明白,抗拉没提高吧。

提高了,我就是因为实物做了拉力测试,所以迷茫了,直径8的拉到7,抗拉提高了100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动,大佬,能说的更明白点么

抗拉强度是专有名词吧,它有一整套定义,共识,规范。你冷拉以后,应该说是你的那根料最大破断拉应力提高了,这样较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抗拉强度是专有名词吧,它有一整套定义,共识,规范。你冷拉以后,应该说是你的那根料最大破断拉应力提高 ...

行,就算是最大破断拉应力提高了,那为什么呢?我的问题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抗拉强度是专有名词吧,它有一整套定义,共识,规范。你冷拉以后,应该说是你的那根料最大破断拉应力提高 ...

测试方法是一样的,都是上拉力机拉到断,你说的我这个不是标准试样我理解,所以是抗拉强度还是最大破断拉应力都可以,我关注的是为什么同一指标前后不同了?

网友E:
这就像你和大家说过的什么错位,纤维方向等理论,但你要注意到拉断过程中的缩颈,冷拉就像是缩颈了,但直径面积不是按以前的,而是按新的计算的,所以最大破断拉应力增加了。比如你在正常的抗拉强度试验中,在最后断裂前停下来,测下直径,再拉断,那最大破断拉应力数据就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像你和大家说过的什么错位,纤维方向等理论,但你要注意到拉断过程中的缩颈,冷拉就像是缩颈了,但直径 ...

都说按拉伸前试样直径来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按拉伸前试样直径来计算的

你的冷拉就是像按缩了一定程度的直径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