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毫米内孔,镜面效果,如何加工

楼主(2022-03-17):
求教各位大神,有个混料头,中间一个7毫米通孔,孔深度105毫米,圆度,直度,要求都很高,要滑配合一个7毫米的阀杆,阀座和阀杆都是38号合金氮化钢,硬度68-70,这个内孔的镜面如何加工?求教具体工艺。

网友A:
留上0.03左右的余量,做上两根研磨棒,研磨膏涂上手工研磨,最后抛光。

网友(点评):
再请教您,研磨棒材质用什么?研磨棒直径多少合适?

网友:
应先怀疑这设计

网友:
我也觉得是设计问题,应该考虑分成两半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上0.03左右的余量,做上两根研磨棒,研磨膏涂上手工研磨,最后抛光。

再请教您一下,研磨棒用什么材质?7毫米孔,研磨棒做多少直径?这个材质的硬度到70上下,是不是研磨的很慢很慢

网友:
7.02钢球硬塞过去,,,,

网友:
镜面研磨可能只使用研磨膏吧

网友B:
可以找我试试  珩磨

网友(点评):
外协加工?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发不了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我试试  珩磨

13122372233

楼主:
哪位大神,有具体工艺方法吗?请赐教,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面火花机可行吗?105mm会不会太深了?

我计划先开一中心通孔,慢走丝或是中走丝开孔,达到雾化面,然后去氮化处理,回来再研磨和抛光到镜面,然后根据实测内孔再去外圆磨上研磨阀杆跟内孔匹配,这个顺序合理不?

网友:
内孔镜面???硬度HRC70左右?慢走丝。。。。研磨

网友(点评):
您也认为是先慢走丝,再研磨?还是觉得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这么硬确实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氮化以后才达到这个硬度,前期开孔加工硬度不高

网友(2022-04-22):
钻 扩 铰 磨

网友:
留2丝 ,上研磨棒

网友:
内孔尺寸精度要求?
如果尺寸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抛光的方式,目前抛光的方式有很多种。各种抛光方式可以达到的表面粗糙度和尺寸精度有差异的,可能需要选择合适的抛光方式

网友(点评):
内孔是5缪精度

网友:
枪钻加枪绞加工

网友(2024-01-30):
问道于盲,可乎!

网友(2024-07-15):
使用磨粒流抛光工艺,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