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提取材料本身属性里的一些东西

楼主(2022-03-17):
如图所示,当我们给零件赋予材料属性的时候,材料本身也有一些属性,有SW自带的比如热导率,中泊松比等等,也有自己自定义出来的属性。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属性提取出来放到零件的自定义属性或者配置属性里,这样出工程图的时候我可以把一些参数提取出来放到图框里。

网友A:
持续性选项应该可以带过来吧

网友:
没找到直接调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性选项应该可以带过来吧

请问是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B:
那些属性对于生产和采购毫无必要性可言,他们看到这些属性会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属性对于生产和采购毫无必要性可言,他们看到这些属性会如何呢。

不是,是我们有一块算是另一个行业,那个行业是需要在填入材料的时候,把材料里面的自定义属性也带出来。机械行业目前好像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没什么人研究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操作呢?谢谢

我说的好像和你要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