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配合

楼主(2022-03-17):
大佬们,变位齿轮在soliworks里面配合做仿真,怎么做的。求解

网友:
这么好做啊。

网友:
变位齿轮难道不是齿轮吗

网友:
齿轮的接触分析,还是先掌握好基本的标准吧,这些标准里面已经给出了很详细的计算公式,基本上能满足工程应用,也能让你明白齿轮各个参数的意义。你如果要看接触的应力云图的话,建议试一试专业的齿轮分析软件,romax,kissfit之类的,这些专业的齿轮软件能改变齿轮的各个参数,能输出专业的应力云图,也能系统的考虑轴、轴承等的影响。

楼主:
|bhjxywq1发表于 03-17 20:50齿轮的接触分析,还是先掌握好基本的标准吧,这些标准里面已经给出了很详细的计算公式,基本上能满足工程应用,也能让你明白齿轮各个参数的意义。你如果要看接触的应力云图的话,建议试一试专业的齿轮分析软件,romax,kissfit之类的,这些专业的齿轮软件能改变齿轮的各个参数,能输出专业的应力云图,也能系统的考虑轴、轴承等的影响。
好的,谢谢。其实就是想做个仿真运动,然后发现齿轮接触面不对。

网友:
小于14齿必须变以防根切;调整中心距、为了提高重合度等等都可以通过变位来实现

楼主:
|钣金准专家发表于 03-18 08:18小于14齿必须变以防根切;调整中心距、为了提高重合度等等都可以通过变位来实现
这个知道,就变位齿轮在做仿真运动的时候,俩齿轮的接触点不是面跟面,要怎么做配合才能是面跟面接触

网友(点评):
这和变不变位没关系,正常啮合的齿轮你调到齿面相切的位置再删除。再加上机械齿轮配合,SOLIDWORK里有机械齿轮的配合

网友:
在仿真里面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