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三维标注

楼主(2022-03-1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问题,如图所示这个尺寸,用DimXpert如何标注啊?我总是捕捉不到,有会的大神吗?

网友:
圆弧条件选最大

网友:
1、基本位置尺寸标注:选择圆弧面和平面
2、第一圆弧条件:最大

网友:
圆弧条件选最大;选尺寸的时候按住shift,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A:
遇到过一次同样的问题,没解决,后来找别人标的,现在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同样的问题,没解决,后来找别人标的,现在学习了

怎么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标注?

引线选择最大圆弧

网友:
捕捉的时候不能急,要放在边上时间长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2022-05-21):
学习了,原来可以用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