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看看这种轴和齿轮怎么连接

楼主(2022-03-17):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种步进电机输出轴怎么和齿轮连接?要用到联轴器吗,还是怎么办

网友:
这种电机有自带减速机的啊

网友:
轴伸是多少?看你的传动结构怎么设计?如果想在电机轴上安装齿轮也可以,齿轮内孔设计一个轴套,轴套内孔与电机轴配合(电机轴上是一对扁方)。如果要用联轴器,那么支撑齿轮的轴两端需要设计支撑,支撑处设计相应的轴承。

网友:
扁的刚好螺丝顶住

网友(点评):
嗯,不用过渡套,合适的公差,然后紧定螺钉。

网友:
有相应的齿轮,去选型吧。
野路子,普通圆孔改制,放两个键进去也可以。

网友:
直接卡进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