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翻斗提升机

楼主(2022-03-1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mVYSBSiaHLPiSP_ifSzxQ

提取码:00so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这台翻斗提升机,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个疑惑是这台提升机是使用的链条传动,但从动轮、涨紧轮为什么不与主动轮一样都用链轮呢?这种结构的涨紧轮有什么优势嘛

网友A:
从动和主动相对位置定好了。

所以额外加涨紧轮。

网友:
楼主,提取码怎么不对

网友(点评):
没问题啊,再试试

网友B:
翻斗固定在链条上 防止干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和主动相对位置定好了。

所以额外加涨紧轮。

那从动轮为啥不用链轮呢

网友(点评):
可以直接张紧链轮中间的滚筒,可以看看链轮结构。 可以不用带齿的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斗固定在链条上 防止干涉吧

不对的,还有其他结构

网友C:
楼主见过手动堆高机没,精度要求,速度低,从动涨紧都可以不用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见过手动堆高机没,精度要求,速度低,从动涨紧都可以不用链轮。

真的没见过这种轮...从动改成链轮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增加了其输出力

网友D(2023-08-03):
楼主,提取码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取码不对啊

提取码没问题

网友:
本例链传动中,提斗固定在链条上,顶部从动轮实际只起到链条转向作用,没有从动轴输出的要求,所以从动可以光轮,至于涨紧轮,低速情况下可以用光轮的,很多图纸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在建筑用小型电动搅拌机中常用,观察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有这种小型机械,在搅拌水泥量不大的情况下经常使用

网友(点评):
这种光的张紧轮在位置不需要很准确的情况下涨紧链条很实用,如果带齿,有时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