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系列零件设计表格无法插入问题求助

楼主(2022-03-18):
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格时,出现了无法创建OLE对象的提示,没办法让SW和外部的EXCEL表格进行链接;
请问下大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公司电脑对EXCEL表格具有加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A:
必须是的,加密软件好坑,遇见过同样类似的问题,卸载加密啥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的,加密软件好坑,遇见过同样类似的问题,卸载加密啥都好了

哎。真是这样的话太难受了,公司的加密软件又不能卸载,,,少了零件设计表搞标准零件麻烦太多了

网友:
一般就两种情况:
加密软件的锅
Excel版本有问题

网友:
软件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