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端盖拆不开了

楼主(2022-03-18):
求助各位大神,有谁见过这种轴承端盖锁紧方式!?德国货,拆不开了,又没图。试过不是螺纹的,也用喷灯加热后用配做的工装螺纹顶过,都纹丝不动。

网友:
我看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端盖,还有别的作用,你最好先搞清楚结构原理,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看起来像迷宫密封,,,不会是需要液压拆卸工装吧。

网友:
不就是工艺孔顶出吗,你是不是顶出的螺丝位置不对称,造成顶出力偏了啊

网友(点评):
同意!是不是涨紧套结构啊?看不清楚。工艺孔估计直接就顶出来了。

网友A:
我在进口印刷机上见过类似的轴承,得装工装,打液压油,把轴承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进口印刷机上见过类似的轴承,得装工装,打液压油,把轴承压出来

从哪里打液压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打液压油呀!?

应该是那8个螺纹孔

网友(点评):
我看不像,要打液压油的肯定不会做八个,还是要仔细研究下结构,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结构图

网友(点评):
你知道动平衡吗?这种高速旋转的零件要做肯定都是做全对称的。做孔都是4、8、16

网友:
8个孔攻个螺纹 然后用8个螺栓头部车小台阶去顶。。。

网友:
有可能是原来就紧配合,再加上时间长了生锈,更取不下来,喷一些除锈剂再用拉马拆。

网友:
自制一个顶杆把它胀出来

网友:
后来拆下来了吗?这个跟我这边用的AVL的电机测功机轴承座很像,好像就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