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横梁和纵梁的连接,静定

楼主(2022-03-18):
毕设求助,移动横梁和两根纵梁之间用什么连接才不会是超静定。如果一端用导轨滑道,另外一端怎么样设计才是浮动的。

网友A:
把你要做的结构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吧,第一句话没看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另外一端滚动滑动都行,只要不去添加纵向约束就行。

网友:
你最好给个示意图,标上尺寸,否则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做的结构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吧,第一句话没看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中间那根横梁要在两边的纵梁上移动,要设计纵梁和横梁之间的连接用什么结构,才不会使中间的梁超静定。我的想法是一边用滑块轨道,可是滑块轨道连接应该算是固定端吧,那另外一边得是悬空的才算静定结构,然后我觉得悬空肯定不合理。请大神指教下我这菜鸟,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做的结构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吧,第一句话没看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中间的横梁在两边的纵梁上移动,要怎么样设计横梁和纵梁中间连接的结构,才不会使横梁超静定。我的想法是一边用滑块和导轨,可是滑块和导轨应该算是固定端,那另外一边肯定得悬空才算是静定结构吧,我觉得要是悬空肯定不合理吧,所有请大神指导下我这菜鸟该使用何种结构,多谢了

网友:
结构不对称,不平衡啊